三星911n 711n高压板怎么修?

楼主(2008-03-10):
接到911n 711n 2台机,911n不亮,板有咔咔声 , 高压板(带电源的1体板)没高压,而711n机亮3秒即灭,711n电压滤波电容豉了换后用711n的板换到911上911n就正常了.现在确定是高压板(那块小小的板)不正常。请问有没单卖那块小板?或可不可以用别的高压板代替高压电路?代换的高压板要不要注意高压电压?谢谢.

网友:
小板可以修!

网友:
高压条这玩意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改一下在上面了。

网友:
改板算了,反正换条4灯高压板也就是20文左右,修起来麻烦,还不敢说修小板一定稳定不会再出问题。还是换高压板快,手脚快一点可以在5分钟内解决战斗啦。

网友:
改板比较快,省时间,修的话有些件不好找.

网友:
我有高压板,绝对能改。哈哈。我的QQ是:502165720

网友:
高压板可以用通用型的高压板兑换的的,但是要做一些小改动如开机点 对比度等

网友:
那块小板有人有吗?
有没那小板的图纸?

网友:
改高压板还快一点,而且,返修也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