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亮度不够,调到100%还蛮暗的

楼主(2008-03-10):
请教各位高手,三星750S亮度不够,调到100%还蛮暗的。
谢谢了
三星

网友:
三星750S亮度不够,调到100%还蛮暗,有师傅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你在从0---100%调整时,G1的电压能随着变化吗?如果不能变就要检查其控制电路,或者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调不出来就改G1.

网友:
三星的高压包上没有G2调节,G2电压是从高压包的某一只脚经过整流出去的和400V那条共一路,查一下这条路上的电阻和对地的无极性电容,实际上电容爱坏的多

网友:
请问高压包有两个一个是亮度另一个是什么??

网友:
请问高压包有两个一个是亮度另一个是什么??
答 应该是两个聚焦 一个加速极(亮度) 一个是行聚焦 一个是厂聚焦
在G1上面 上个可调电阻 看看

网友:
也许是管老化了,高压包上没有调亮度的话,就加灯丝电压.

网友:
G1调起来方便,如果没有工装,拆机调G1,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2008-07-21):
修好了吗,我这个也是暗,你用什么方法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