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输出电压偏底

楼主(2008-03-10):
一七喜显示器,刚一年,不显示,经查是输入电源偏低造成的,是一外置的变压器,输出只有10点几伏到11.3伏不稳,变压器的指示灯不停的 闪,并且发暗,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指示灯也闪但明显的变轻,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出来,打开变压器外壳,没发现电容有鼓的现象,发现不了什么异常,这该怎么修呢

网友:
用代换法嘛, 代换一下电容试试呀。                                                         .

网友:
电容看上去挺好的,从变压线圈出来后,经一个二极管出来的电压就低,从这出来的电压,经电感和电容滤波后 送给显示器的,这二极管是三条腿的,象场管的那种竖立放的,可能是快 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
用排除法,用另外的电源试一下来确认是电源故障,如果确是电源问题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主要是想修,换件就失去价值了,维修人嘛.

网友:
变压器次级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就得到12v电压
换电容吧
不行就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