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板上如何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8-03-10):
在主板上如何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并对其进行测压

网友:
先看CPU旁边的大电感。从CPU座底下的大电容 跑起。电容到电感然后从电感找电源管理芯片。在跑线的时候别上CPU新的CPU上在板子上对地都响。

网友:
我用笨办法,把主板上的所有集成块型号全部抄下来,然后一个个从网上查资料,看看分别有什么用,时间长了,自然一看就知道了

个人感觉上好象在场管周围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CPU槽附近的芯片,在网上找芯片型号的引脚定义主要测试供电、VID信号、史能控制、基准电压即可以判断管理芯片的好坏

网友:
CPU供电上管G极相连的就是电源IC

网友:
请问斑竹,CPU 的供电要用上管和下管,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网友:
多学习一些,,,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用上下管轮流导通,进而提高U的供电稳定性能。

网友:
你说的下管保护是说下管不是场管而是二极管。(有的板是这样设计的,我感觉这是出现在低端板上)

网友:
看讨论就能学到不少东西       谢谢拉

网友:
还是没有搞懂,最好有个电路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