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9寸液晶

楼主(2008-03-10):
我碰到一台DELL 19寸液晶,开机亮一下就自动黑掉了。高压条换过了,没有效果,请客位老师帮帮忙。
DELL

网友:
先把电源的电容换掉,还不行就外接一个外置电源来排除是否电源故障.还不行换灯管.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还有开机时测一下高压条主供电,一般是12V,黑屏时,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在室内光线下,侧看屏上是否有图像,有就表示灯管部分功能不良,没有就断开屏数据排线,有白屏出现就在A/D板和屏本电路上有不良.

网友:
灯管破碎的表现也是加电亮一下即灭,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按步查一下结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