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08-03-10):
ABIT-GD8这个板子南桥附近有两个管子在待机的状态下,场效应管G极有控制电压,S极正常输出, 奇怪的是开机之后,G级的电压没有了,但是输出级S的电压正常输出,这种现象正常吗,以前真没看到这样现象~~

还有这个情况如果正常的话,但是板子不工作, 如果不正常的话,那又能是那里的问题呢,各组电压基本正常, 晕了!!!!

网友:
有一种电压叫dual
不上电之前是待命供电  上电后是有ATX 3,5V供电 能明白吗?

网友:
ABIT-GD8这个板子南桥附近有两个管子在待机的状态下,场效应管G极有控制电压,S极正常输出, 奇怪的是开机之后,G级的电压没有了,但是输出级S的电压正常输出。
w83303ad控制这几个管子(控制极接w83303ad)
不上电之前是待命供电  上电后是有ATX 3,5V供电 是不是可以在控制极测量到3V/5V的电压啊 ?
还是输出极有3-5V电压
帮忙再说的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