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7284开机画面处循环复位,怎么修?

楼主(2008-03-10):
主板上所有电压,reset#正常,。BIOS已更换,资料正确。跑代码正常,跑完代码循环复位。
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出的问题?
   跑50    25   怎么分析?

   这、些问题是我朋友提出来的,他看不起这个网站,觉得这里面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如果你们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也很失望。

网友:
如果有人能让他觉得满意,他会进来,他可是 一个大大大的虾?

网友:
不用分析,换个I/O就有90%能好。

网友:
我从370修到775,从462修到940,修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都还不敢称什么大虾,“觉得这里面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在里面的”是牛人就露两手。
1,跑完代码循环复位多为电压不稳定。
2,50代码是将BIOS堆栈区内所有当前CMOS值写回CMOS,所以查BIOS,SB 。
3,25 代码是Early PCI Initialization:
    -Enumerate PCI bus number.
    -Assign memory & I/O resource
    -Search for a valid VGA device & VGA BIOS, and put it into
     C000:0
    -Scan all PCI devices and assign I/O, memory space and IRQ for PCI/IDE if required.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宏基板 电压是正常,稳定的。CPU温度急速上升造成侦测保护而引起的,但并不是说是CPU温度过高而起保护的引起的。有些板没装系统风扇也会这样。

跑50 25 多数是因为PCI总线上的总题。BIOS 当然会影响。我修过好多片,有些是因为一个音效,网络。。出了问题都会影响。

网友:
小弟不才,才在V星修板一年,多有冒犯处,还请各位多多包含。

网友(2008-08-06):
我的老师本人在工厂里做了9年的检板测试出厂测试员还不能说老大啊,.在深圳市也没有几个人不认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