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次级各路电压正常不开机

楼主(2008-03-10):
AOC 772S次级各路电压正常不开机 rom数据已重写,还是不开机,测开机按键上有5V的电压,电源模块为STR 5643
不开机

网友:
CPU的3大工作条件必须要符合才可以的:
1:电源+5V 2:

网友:
2:时钟 3:复位要正常

网友:
CPU有5V的供电电源
不知道时钟和复位复怎样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一个按键漏电了,造成开机键不管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