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8-03-10):
(图片)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下灯丝~有没断~有没碰极

网友:
1、将6V(用5V也可以)直流电压接在灯丝上,灯丝能点亮,此时用指针表X1K挡,黑笔接G1,红笔分别测R、G、B的阻值,它们的阻值一般为5K-20K,三枪的阻值一定要尽可能差不多。如果阻值大于20K或者三枪阻值不平衡说明显像管老化或者不良。(收显像管的也是这样测的)
2、事实上,对于CRT显示器来说,针脚排列只有2种,一种是绝大多数的那种排列法(如三星管或者中华管、飞利浦管等),另一种是索尼管(非常少见)。
3、彩电的管子也可以这样测,不过它们的管脚排列查找相对来说难一点。

网友:
遇到摔到的,以上检测都正常也没用,栅网变形等于报废。
把很暗的显像管弄成一条横线,让你觉得是场有病。
显像管好测,人心难测

网友:
“谢谢两位指教,谢谢。
还有一问:在收购旧显示器时,只要捡测管子好就行。大多数遇到是插上电,开关灯不亮或开关灯亮但黑屏无显示,听说拆下后盖,旋转哪个按钮开关,使显示屏亮白,也能确定显像管是好的,是这样吗?或者还有其它办法来捡测显像管的好坏。”

请记住,能点亮的显示器显像管不一定就正常(这里的正常指收购旧显像管的标准),很多北泰15的显示器效果还可以,可是测阻值在40多K了。这种你就卖不掉了。

网友:
俺师傅说
1  先把 RGB 任意一脚对地
2  显象管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