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示波器的图形保存在电脑里

楼主(2008-03-10):
如何将示波器的图形保存在电脑里?谢谢先!!!!!!!!

网友:
用照相 机 拍下来啊         ~~~~~~~~~~~~~~~~~

网友:
我也是用手機照下來存成jpg檔案,再傳到電腦
如圖(下管的)

网友:
能不能通过数据线传到电脑里!!!!!!!!!!!!!!!!!!!!!!!!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如果有与计算机的接口,可以按说明书操作。一般示波器的接口有GPIB和232两种,大多数常用示波器没有这种接口,只有照相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如果有与计算机的接口,可以按说明书操作。一般示波器的接口有GPIB和232两种,大多数常用示波器没有这种接口,只有照相的办法了。

明白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有232口的示波器应该是数字示波器了吧,我这里的模拟示波器没有这种接口的。还有就是用虚拟的示波器,最方便保存到电脑了。

网友B:
新一代的数字示波器都有与计算机相连的接口,我用的DS5022ME有USB B型口,可以将波形以BMP格式传输至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一代的数字示波器都有与计算机相连的接口,我用的DS5022ME有USB B型口,可以将波形以BMP格式传输至计算机。

真好,又让我见识了新一代的示波器,我现在就到淘宝查这示波器要多少银两.谢谢宇光兄了.

网友:
一万多的示波都有这个功能。。。。

内置USB接口,直接可以把抓到的波型图存到U盘中。

网友:
嘿~嘿,一万多块的示波器!

我真想知那年那月那日我才能有一台一万多的示波器吖....

网友:
现在连示波器还没有啊 想备一台。

网友:
示波器,想都不要想啊

示波器,想都不要想啊 还是去摸我的万用表去

网友(2009-04-15):
偶刚搞了台..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真想知那年那月那日我才能有一台一万多的示波器吖....”,为什么要1万多块的示波器呢?你搞哪方面的研发?
对于维修而言,2000多的示波器就已经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