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灯泡维修电源

楼主(2008-03-10):
其实大家在修电源的时候,在检查出零件坏的情况下,换新后有可能在通电顺间在烧,其实这个用一个灯泡就可以解决,我一般用60瓦的,在检查电源零件坏后换新,把保险拆下 ,在保险两端接上灯泡开机,灯泡在亮一下就熄灭在亮,一直这样就说明电源修好了,开电一直亮就说明电源还有问题,这样就算电源没修 好也不会在烧其他元件.这个虽然简单但我觉得很实用。

网友:
你是指维修什么?     修显示器的 大多用这个方法

网友:
此方法修任何电源部分都能通用

网友:
当然是 ATX电源拉。特别是烧保险和烧管子的那种电源。

网友:
认为应视被修电源功率大小而选择灯泡的功率大小...

网友:
也就象修彩电开关电源一样的。不错,又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这个方法是好办法.这样对稀少的原件是个好事.不用担心元件的替换了

网友:
修显示器时最好把消磁部分断开,这才达到真正的效用,否则串300W的灯泡也会亮得发白,是吗?

网友:
支持顶是这样的  往往一些小的问题嫌麻烦就会引起一些大的问题出来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啊,为什么亮一下灭了,说明就是好的,而一直亮的就是坏的,而且为什么这样做就不会烧电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修显示器的 大多用这个方法,,修电源还没用过,,,先学习了,,,

网友:
只要在电源维修上这个方法都应该通用,我想是灯泡充当了大负载保护了其它元件

网友:
这个办法应付电源焼管保险等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在家电维修中是常用的,大凡直接接入交流市电的非感性负载都行,就是假负载法,原理是这样的:如果维修品短路,那么电压全加在灯泡上,灯泡全亮,不会继续烧东西,造成二次故障,如果维修品正常,相当于给维修品降低电压(一般负载都不会因为电压扁低烧毁,有些例外,比如电动机等感性负载),灯泡亮一下马上就灭或亮度不正常,也不会烧东西,第三种情况是断路,那灯泡不亮,简单的东西就有三种指示状态,维修中非常实用,希望大家多试试,安全性提高很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使用60W的白帜灯泡,修显示器要取下消磁线圈的原因是那线圈是感性负载,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基本可以断定已经修好的原理是因为开关电源开机的时候电流相当大,马上又回复到正常工作电流的状况,电流大电阻就低,灯泡上面分的电压就高。。。。。

网友(2008-04-15):
说的不是太具体,有些不太明白,望能够补充说明一下啦,

网友:
好方法,以后遇到了试试。不过要用多少瓦的灯泡呀

网友:
往保险上面接灯炮也太麻烦了吧,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啊

网友:
会炸不呀,危险性的有没有。

网友:
是个不错的想法,多多支持,学习一下,顶呀

网友:
做一个小设备,把保险丝与灯泡串联,接到元保险丝的地方,这样是不是克服过流的问题

网友:
一般修显示器用这样的方法,要说修电源吗,没试过。

网友:
学习了,谢谢,感谢,昨天修好一个电源,很兴奋

网友:
最近正好在修服务器电源,这个点子可以去试下咯..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一通电就烧保险的用这种方法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