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GA-8IRX板上的R25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8-03-10):
有一GA-8IRX的板上R25掉了,但不知阻值是多少,在CPU座旁边,一排大的贴片电容的下面。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明天有时间去给看看,你有看到加我吧。

网友:
断箭大哥,图纸上的1K/6/X是多大电阻。

网友:
想想看看大哥,谢谢你帮我看看。!!!!!

网友:
技嘉住樓上大大 1K/6/X 其中的X有可能代表設計時有1K ohm,出廠時無須安裝,不過看了電路圖發現有很多電阻或電容都是有X,我的看法有誤

网友:
上面的大哥,那个6表什么,那这个电阻是1K,还是1.6K的呢.

网友:
樓上大大 1K/6/X 其中的X有可能代表应该是6K的意思

网友:
现在我是搞不清楚了,不知道是1K还是6K,还是1.6K."想想看看"有这块板,最好你能帮我看看.

网友:
1K的电阻,1/6W,X是线饶电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