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二次电压高

楼主(2008-03-10):
一台杂牌显示器,一次电源电压55V正常,二次电源断开行管C极,接假负载能升压125V应该正常,可是接通行电路.二次电压高到275V,开始时有图像几秒后图象消失.测行管已经击穿,试了几次烧了6个行管,不敢再动了呵呵有点害怕了,老板会心疼的

网友:
谢谢你去掉升压管是55V,可能是二次电源失控,重点应该查哪里,我把2511 (15)误差取样电路开换完了,小电容,三极管,还有行逆成电容都换了.
高压包能引起电压高还没有考虑到,可是换包太不容易了,还要发货

网友:
二次电压过高,查二次电压反馈回路有元件损坏变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次电源升高,先检查升压管,再检查二次电压电路.应该能找到故障元件。

网友:
应该是行块的二次电源驱动调节电路出错了吧!

网友:
查反馈回路吧 问题应该出在那上面的!!!

网友:
电路中有个DC-DC的电位器,可是调了也不起作用,把反馈回路的两个三极管也换了,还是电压高,屏幕上有图象,几秒后图象消失了,查行管已烧毁

网友:
楼主!我看你还是要换IC的

网友:
给出行场振荡块型号.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升压反馈控制电路出了问题.断开升压部分.测量升压控制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我把行场块换了是KA2511,反馈我已查了.我正要发高压包换了试试.我看了<<家电维修>>中的一篇文章.说可以减小反馈电阻,使反馈的电压升高,从而降低二次电压.不知道可行吗?明天我试一下,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有什么结果我在回复

网友:
换高压包试一下!!高压包也会引起二次电压过高!!!

网友:
哗,烧了6个行管,一只多少钱吖..6只用不用一百块吖?

网友:
呵呵,还不贵哦,一个3块,才18快啊,要是能搞好,下次就不会烧那么多了.经验是要付出的,就是怕老板太心疼.嘿嘿没办法 啊-------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把高压包去掉又重新换上居然正常了,呵呵也不知道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