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中的花屏,请教是什么原因?~!看图~!

楼主(2008-03-10):
ESC 648-M7的主板,能点亮,不能正常工作,开机找软驱,估计是BIOS错误,
在刷BIOS的过程中,可以正常用软驱启动,进入DOS,也能正常执行awdflash.exe,输入BIOS名称后,软驱响了不到三十秒,就花屏了,死机无反应~
用过新旧版本的awdflash程序和BIOS文件,均是此现象~!请教老师们~!谢谢
由于是新人,不能上传附件,又不知道插入哪里的图片链接能正常显示,所以图片我上传到我的baidu空间里了,请大师们不辞辛苦,看看情况~!
http://hi.baidu.com/qjking/album ... 8a6b103bf3cf0f.html

网友:
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波,如果是可能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