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开机麦克风要重新插拔一次才能发出声音?

楼主(2008-03-10):
网友说是我设置了每次都检测设备,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更改,应该在哪里改呀?谢谢
设置

网友:
俺也碰见同样的问题哈,谁知道?谢谢了哈,俺真的着急

网友:
详细说明:主板型号,操作系统,声卡类型等等
估计是声卡的管理软件设置问题,楼上的都查查吧

网友:
呵呵,你装的驱动版本太高了,有个声音管理软件,找个版本低点的,或手动装驱动,不装声卡管理程序就行了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应该会好的 !!!!!!!!!!!!!!!!!!!!

网友:
从控制面板里 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4楼的正解
, 我也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