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ES-1024D交换机

楼主(2008-03-10):
一台D-LINK  DES-1024D交换机电源板开关变压器烧坏,有谁知道输出的红线和黄线为几V,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的DES1024交换机,也是用开关电源的,两根黑线为地,两根红线是正极,电压只有一组3.3V,不知你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有兴趣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