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

楼主(2008-03-10):
一块华硕865G主板,开机测试卡显示FFFF,RESET灯常亮,CLK灯不亮,IRDY(BIOS)灯不亮,测量CMOS电池中间跳线对地电阻为0 Ω,是不是中间跳线对地为0,南桥必坏无疑?

网友:
CMOS电池中间跳线对地电阻为0 Ω,南桥必坏无疑

网友:
是的,可以这么说

网友:
只能说楼主手上又多一块主板

网友:
中间脚对地短,电容漏电也有可能啊.还有,你的CLK灯不亮,你能确定没时钟?如果没时钟当然不会有复位.

网友:
跳线中间短路基本是南桥被干掉了,,没有复位,时钟CPU座南桥都加影响到复位

网友:
IRDY(BIOS)灯不亮是一个灯,还是两个灯,IRDY可以看成bios灯吗?

网友:
应该是坏了啊南桥

应该是坏了啊南桥。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