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07S6不启动

楼主(2008-03-10):
107S6不启动,指示灯不亮,300V电压正常,输出几组电压为零,还过TEA1507P无反应。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1、换TEA1507。

2、换光耦试试。

网友:
电压为0?有没有检测是不是保护了?先要判断是电源没有启动:还是保护?然后再根据判断结果做不同的检测。

网友:
+300V有不代表一次电源正常,你要看开关变压器次级各输出是否正常才行。说得不清楚。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高手的答复,本故障已解决,用代换光耦方法。

网友:
像这种情况重点查保护电路 从初次到次级, 飞利浦的很敏感的,只要有一点不正常就要保护的
如果艺高人胆大,可以试着断开保护电路试一下,但要对相关电路比较熟悉,不知你行不行,不要乱搞的

网友:
我有个107H67进水,开机插上电源插座,自动开机亮绿灯,并且消磁继电器不停的咯噔咯噔的,绿灯闪烁,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