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的功能

楼主(2008-03-10):
是我从网上下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主板维修资料》之《CPU供电电路原理及检修流程》经典原创
最近很多朋友在Q群或Q里问我,测试卡跑FF00的,该修哪里啊,CPU不工作了,怎么测啊,等等,问得多了也麻烦天蓝科技,干脆我就把《CPU供电电路原理及检修流程》写一下,谁要是再问,就自己来看看行了。
f如果看不懂的,就多看点基础资料和维修视频讲解http://fei4718.56.com。其他的资料里面都有详细的检修、测试方法。
显示器在不亮,检修重点在CPU主供电电路,CPU主供电电路是在维修中最易损坏的一个区域,它损坏后测试卡显示FF00天蓝科技。主板可以加电,但CPU不工作,因为CPU需要一个稳定供电电流,才能工作。
CPU主供电损坏的特征,如一些网吧的,个人用户,单位用户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周围电容鼓包漏液,电容防爆槽爆开,接到这样的主板,首先将鼓包漏液的电容进行更换,更换的耐压值可以大一点,容量可以误差不超过20%。
场效应管击穿,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就可以判断出是哪个场效应管击穿天蓝科技。通过测ATX电源的接口对地数值也可以判断出来是5V不是12V击穿根据电容的特征去修。
一般CPU主供电电路所有与之相关电路都设置在CPU插座附近。不会在主板上的任何地方设置它的主供电电路。
电压识别管脚VID0—VID4,也就是说CPU需要量多大的电压天蓝科技,需要多大的电流。如P3的CPU需要的电压稍高,P4CPU需要的电压比较低,针对不同频率的CPU需要的电压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主板CPU需要多大的电压必需要将自己的信息告诉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经过内部编程之后,输出CPU所需要正确电压。相知道CPU供电电压是多少,自己去下载CPU底视图,里面有教你如何测CPU供电。
整个工作流程:主电的产生,电路由电源控制芯片(CPU的供电芯片U1)、声效应管(其中场效应管Q1是起电压调整作用,Q2为续流稳压作用),滤波电容(C1~CN)、电感(L1、L2)、稳压二极管(D)和一些帖片电阻电容元件等构成。其中电源控制器的供电为12V,由ATX电源的黄线直接提供天蓝科技。场效应管的供电为5V,由ATX电源红线提供(P4以上的主板由附加电源共色线提供12V)。
主板空载: o主板空载,就是主板在未装CPU的情况下,按PS—ON键,U1由于得到一个12V供电电压,控制场效应管通过电感天蓝科技、电容会产生一个功率很低的主电压或者U1不工作,这时电压输出为零,其主要原因是CPU没有提供一个电压识别信号,来控制电源管理器产生CPU所需要的电压。 根据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主板,此电压值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0.?V、1.?V、2.0V、5.0V。原因是因为在未装CPU的情况下,电源控制器的电压识别管脚(VID0~~VID4)没有得到CPU加过来的电压识别指令,无电平信号。所以电源控制器芯片内部电路就不能完全工作,也就是说电源控制器输出时不知把该电压控制在多少伏,同时电源控制器也不会向场效应管的G极输出脉冲控制电压,场效应管就不会工作。
所以主板在空载的情况下,只会输出以上几个不同的电压值。即使偶尔在空载时,能测出2.0V电压值,此时的电压功率也是很小的,因为场效应管没有完全工作。
主板插上CPU: 6 M当主板装上CPU之后,CPU的5个电压识别管脚就会自动的固定一组电压识别指令信号,将电平信号加到电源控制器的电压识别引脚上,这时电源控制器内部电路就会完全工作,然后根据CPU加来不同的电压识别指令信号,氢电压自动的调整在CPU工作时所需要的电压。它是通过向场效应管G极输出脉冲控制电压,让两个场效应管轮流导通,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其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当主板在加电的瞬间,12V、5V、3.3V等电压进入主板,这时CPU的5个电压 识别管脚就会提供固定的一组电压识别指令天蓝科技,给电源管理器,电源管理器在供电和VID信号的作用下,其芯片内部电路完全工作。当电源管理器的高端门向场效应管Q1的栅极(G极)输出高电平,此时Q1导通,同时,电源管理器的低端门向场效应管Q2栅极(G极)输出低电平,Q2截止。电源Vcc的5V通过Q1调整,由电感电容滤波加入负载CPU,这时电感L2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左正、右负),阻止电流增大,电感这时处于一个储能状态,电感具滤波储能的作用,当Q1截止,Q2导通,电感为阻止电流变小,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左负、右正),给电容充电。当Q1属于截止状态的时候它内部存储的电容经过CPU消耗以后经过Q2形成一个回路,Q2在这个位置主要起到一个储留和保护的作用天蓝科技。往往它这个特定的作用决定它不是一个容易受损坏的一个元件,当这个电感的电流或电压增大,最容易烧坏我们的场效应管,当下一周期到来时,重复上面的动作,这样周而复始,CPU就会得到恒定的电压能量。因此,通过Q1,Q2的导能和截止,电感和电容滤波整流,产生CPU所需要的稳定电压。D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这是多项供电中的供电中的单项原理,
370主板接口的内核电压1.5V和2.5V的产生,各个主板是不同的
1、 直接通过电源管理芯片外的电阻产生,一般1.5V电流比较大,不会使用这种方法
2、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并控制场效应管G极和三极管B极天蓝科技,一般在场效应管D极或三极管C极上接5V或是3.3V电压,S极输出。
3、1.5V与2.5V线性模块降压等得到,一般输入电压为3.3V。
478的CPU只有一个供电
CPU通过电源识别管脚告诉电源管理芯片所需要的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场效应管,通过电感,电容产生CPU所需要的电压。在478中,CPU需要电流很大,一对场效应管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并联4个或6个场效应管,俗称多项供电。像现在的CPU供电电路,一般是三对场效应管,这属于多项工作原理,三组供电,在现在一般的CPU工作功率达到了80瓦,所需要的电流是非常大的。这时为CPU能在高频大电流下稳定的运行,稳定的工作,必需采用多项供电,那这就是多项供电中的单项工作原理。在以后遇到主板,检修CPU主供电电路的时候,同样只要会单项中的原理,多项供电检修原理是一样的。' ^在主板插上CPU以后,测示卡显示的是FF00,那就证明CPU没有工作,CPU没有工作,第一个检查的就是它的工作条件——供电。主板上的所有设备,要想保证其工作稳定或工作正常,首要问题就是它的动力源也就是供电源必需,其次时钟也就是芯脉跳动必需正常,检修它的复位是否正常。在主板的Q1X极,场效应管的X极就可以测定供电是是否正常。将万用表打在直流20V档上,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测试点Q2的D极或者说点Q1的X极;或者点电感线圈L2,即可判断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那哪个才是Q1哪个才是Q2,Q1D极接的是红色5V或者12V,这时将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支表笔放在ATX电源的黄SE12V里面天蓝科技,另一支去连接Q1的D极,点哪个D极,响有蜂鸣声哪个就是Q1。& `当找到Q1,那Q2就容易找到,当我们确定Q1以后,,红表笔点入Q1的X极,黑表笔在它旁边找跟Q2的地极哪个相连或蜂鸣天蓝科技,那就可以确定出它的单组供电,确定出一项供电。x那像有些主板它属于三相供电,在主板中多项供电也主是单项供电的并联,为了增大电流采取了并联关系,现在多数主板的供电电路都采用了两项电路,或多项设计,用力满足CPU高功耗的需求,使功率达到80瓦,工作电流达到50A,i采用多项供电不仅可以为CPU提供足够可靠的电能天蓝科技,还可通过分流的使作用使每项场效应管的负载减少,为主板的稳定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三项供电电路采用Intel公司一个特定的工作模式。怎么样才能找到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源管理芯片?只要确定出一项供电以后,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支表笔接差场效应管Q1控制极(G极),另一支表笔和旁边的芯片去连接一下,连通以后即可知道它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找到电源管理芯片,就不用找电压识别管脚。
如何检修CPU供电路:
1、测Q1的D极5V或12V,他是由ATX电源的红色5V或黄SE12V直接提供。如果不正常,查电源红线或黄SE线到D极。如果正常,进行下一步工作。
2、测Q1的G极3~5V控制电压,由电源管理芯片提供,如果正常,场效应管坏,更换场效应管。如果不正常,把Q1的G极悬空,测电源芯片的输出端电压。
3、测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如果没输出,查电源芯片的供电12V或5V,由ATX电源提供,如果没有供电,查相关线路。如果有供电,换电源芯片。
4、测PG电源源好5V(电源灰线),如果正常,换电源芯片,如果不正常,更换与电源灰线相连的芯片。
注:常坏是电源控制芯片和场效应管以及R1限渡电阻,一般CPU供电中15V,主供电会无输出时,电源控制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如果具有基某中一项输出不正常,则是输出此项的场效应管坏的最多(如Q3的1.5V输出)。一般在1.5,2.5V都有情况,主供电如果没有,一般是Q1或Q2、D1损坏比较多。在有2.5V主供电的情况下,如果1.5V没有,百分之八十是控制1.5V输出场效应管损坏;如果有2.5V不输出的话,与修1.5V同样;如果1.5V,2.5V主供电同时没有,而且电源芯片供电正常时(12V、5V),百分之八十是芯片坏了。?由于主供电电路中的采用的是多项并联的关系,它每单项的供电,单项场效应管损坏,都会导致整个CPU供电电路的不稳定。所以要检修中不要盲目的去折看供电电路中的场效应管,可用断路法来排除,首先将场效管断开一组,然后再判断其好坏这个就是CPU主供电电路的检修流程。这就是整个CPU供电电路的检修流程。
CPU不工作,测试卡只跑00、CF、C0、FF等。不能跑到C1:
y但有些朋友还问,为什么CPU供电都正常了,为什么测试卡还是跑FF或00呢,为什么CPU还没有工作呢?这可就要按我们的维修规则了,先修供电,再修时钟,后修复位。就算你CPU供电正常了,但时钟不正常或复位不正常,也会导致CPU不工作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偏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北桥没供电,供电偏高或仿低,也会导致CPU不工作。南桥、北桥虚焊、不良,也会导致CPU不工作,: d内存没供电也会导致CPU不工作(相对板来说)。
CPU座的数据线,如果有一条和北桥开路,或短路,也会导致CPU不工作。最好有一个CPU灯座,放到CPU插座上,一通电,就知道哪条数据线开路,短路等,总比你一根根的去量CPU的数据线。
CPU频率跳线不对,也会不工作
BIOS坏CPU也会不工作,对于CPU不工作的原因还有很多,这些需要大家在维修经验中慢慢总结。没电路基础的朋友,不会测电子元件的朋
最近很多朋友在QQ群或QQ里问我,测试卡跑什么什么的,该修哪里啊,CPU不工作了,怎么测啊,等等,问得多了也麻烦,干脆我就把相关的维修流程写一下,(天蓝科技原创)谁要是再问,就自己来看看行了。如果看不懂的,就多看点基础资料。最好找视频看,比较了解得快一点。虽然有些抄作,但我也加了很多自己的心得,也算是一个原创啊,呵呵,请大家别价意。
修主板前装先准备一套好的东西:电源、CPU、内存、显卡、风扇、数据线、硬盘还有一个好的系统。先用最小系统法和代换法,把故障确定在那里,然后再检修,因为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误,不会判断、不知道故障出在那里,就知道乱叫。以下所有的关键测试点,如果发现有不正常的,就沿着不正常的点去跑电路,把故障找出来。如果你熟悉主板所有工作电路的工作原理的话,(天蓝科技原创)你就能很快的把相关故障找出来。新手平常多学跑电路,和学习几大电路的工作原理,视频都有。
一、初步工作:询问用户:
主板在出现故障前的状况,工作的状态,
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
主板工作时在何种坏境中出现故障,故障的规律性等等。目测法观察: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或严重损坏,是否有被烧焦的芯片以及各电子元件,
PCB板有无断线,割坏
各插糟有无明显损坏、内异物造成短路等。
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然后注意要把主板上的灰尘扫干净。
电阻测量:
测量电源接口的5V、12V、3V等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对地短路,就可进行下一步工作
如果阻值偏小,主板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二、加电测试:
插好ATX电源、上好CPU假负载,插好测试卡
用手触摸各芯片元件有无发烫,太烫短路,太凉开路。
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路是否正常。
测CPU:
主供电1.7V
内核供电1.5V,外核供电2.5V
PG信号好2.5V,SLOT的3.3V
时钟供电1.1~1.6V   复位电压跳变1.6V~0V
测旁边的供电管:
北桥:1.2V、1.5V、1.8V、2.5V、2.6V、3.3V。
南桥:3.3V、1.5V
AGP:12V、5V、3.3V
内存:2.5V、3.3V
内存排阻1.2V.
不同结构的主板有不同的供电,这个要靠平常维修中记住。
还有,以上各电压的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会引起主板的工作不稳定。
在平常维修主板时,遇到正常的板,测电压时就要多留个心眼记一下正常的工作电压。
CPU无电压或电压不正常:
量场效应管有无损坏
量电源芯片工作电压12V或5V
量场效应管控制极与IC之间的连线4 V:
换电源芯片或场效应管,
无时钟:
量时钟发生器的供电3.3V和2.5V
看14.318MHz晶振有无波形
更换时钟芯片
无复位:
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量时钟IC有无时钟输出
查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南桥坏
CPU电压值不对
量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三、插上CPU通电
CPU不工作,测试卡只跑00、CF、C0、FF等。
不能跑到C1
查CPU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看BIOS有无片选信号:
有片选
换BIOS,或用编程器刷BIOS
量BIOS数据线、复位、时钟,把BIOS拨下量
量PCI的AD线
量CPU的HD,HA线或排阻
无片选:
量PCI的Frame
如无帧信号再量CPU的ADS#和DBSY
如有ADS或DBSY而无CPI之帧信号则北桥芯片可能坏
如有帧信号则南桥可最终量CPU之HA、HD和PCI的AD来确定南桥或北桥好坏
无CPU复位,包括复位不动作
量HWBlink总线
南桥北桥
四、插上内存
测试卡跑C1、C3、C6、d3、A7、AD、E0、E1、E3等代码:
内存插糟不良
量内存工作电压
量内存时钟
量MA、MD
量CPU旁边的排阻
北桥坏(天蓝科技原创)
量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SMBDARA、SMBCLK
C1~C5循环跑07、05
32.768是否OK,有无杂波
IO坏,LA、LD
IO与南桥的连线
南桥
BIOS坏
刷BIOS
跑0b:
换BIOS
量HD的数据线
跑b0:
量内存的数据负电压1.25V或2.5V
清CMOS
量北桥的供电
北桥坏
跑24、25:
量AGP工作电压4X为1.5V,
北桥坏
五、插上显卡:
跑0b:量74F244可编程跑龙套的供电,即倍频调节
74F244坏
PCI糟之间的电阻和排阻
跑2d:
量AGP糟之AD线
查INTR讯号
查北桥供电
北桥芯片坏
跑26:
刷BIOS或换BIOS
时钟发生器不良
查北桥供电+
清除CMOS
北桥坏
跑50:
查IO供电+
查IO不良
查南桥和南桥供电
查北桥供电
跑41
刷BIOS或换BIOS
量BIO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量MD和HD有无短路
六、鼠标、键盘口死机,不能用
查供电5V,阻值500欧左右查数据线5V,阻值500欧左右
排容或电容漏电,
电感线圈坏!
排阻坏
IO坏南桥坏
七、检测不到硬盘
查硬盘接口、复位,数据线。
南桥不良(天蓝科技原创)%
看IDE接口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有问题
排容、排阻'八、按F1死机:
查北桥供电
南桥不良
北桥不良
九、不能进系统查BIOS查南桥旁边电阻、排阻
查南桥
十、引导成功,出现LogoF死机,不稳定查时钟发生器
查IO不良(天蓝科技原创)-查南桥不良
查亲桥不良各参考电压偏低  十一、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量AGP之INIT有无断线, 量AGP之INTR有无断线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网友:
资料都复制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提供并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