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怪异的叫声

楼主(2008-03-10):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旭日125F。PM1.6G  512M  60G SIS661芯片的主板。

客户说:经常听到“嘀”的一声,而且是不定时的叫。

本人试过重装系统,检测主板,均无效!

不知道那位大侠能提供点建议。。。

谢谢啦

网友:
开机还亮的话,这个应是键盘有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可以把原装键盘拆了,外接键盘开机试试看,.......

网友:
或是到网上的下个测键盘的软件运行测测看,比如:KEYCHECK

网友:
给你个键盘测试软件试下

网友:
如果不是键盘问题就有可能电源接口坏了 电池报警

网友:
电池报警声,拆开看看…………………………………………………………
电池报警声,拆开看看…………………………………………………………
电池报警声,拆开看看…………………………………………………………

网友:
大侠们,,我的笔记本都能正常工作呀,就是在用的情况下会不定时的叫一声。我测试过了,什么功能都正常哦。。。
下面是我记录叫的时间。
3月9日     23:13
3月10日   20:51
3月11日  22:15
3月12日   21:55
3月13日   22:17

网友:
哥哥们,给回个帖告诉我一声吧,,,急啊,真的好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