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的怪问题,请各位分析下

楼主(2008-03-10):
客户拿来时说屏摇几下会黑屏,拿我手上,怎么试试都好,我用了半天,晚上睡好,第二开机,黑屏了,开不了啦.用并口测试卡,显示2D 接外接CRT 有光栅,无图像,接外接LED显示输入不支持,真是晕死,我已测过,内存已过,此机为集成显卡,是否是显存没有上去,想刷BIOS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下载.唉,真是头痛.
刷BIOS

网友:
能显就不一定是BIOS问题,换个电池.

网友:
看一下北桥的显示部分电压,是否稳定,还有就是时钟有没有问题啊,这些地方也会影响

网友:
是啊.的确很奇怪,我把SIS 302LV 重新补焊了一下,好了,我高兴死了,把它装起来.开关机了两次,又不好了,真是火大,谁有SIS 302LV的资料啊.我试过,把SIS 302LV 拿下,并口测试卡,跑2A就停,屏无光栅,把SIS 302LV 装上,2A后跑2D 当机,正常能开机时,后面还有很多会跑下去.

网友:
我能查到的只有这么点.SiS 302LV中支持双通道24-bit LVDS 和双通道TV-OUT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