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NF2的主板,声卡驱动正常,但不能出声

楼主(2008-03-10):
一块NF2的主板,声卡驱动正常,但不能出声,加张独立声卡也不能出声,请问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可能系统问题,你重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做过系统没有好的话
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声卡跳线
可能是跳线跳错

网友:
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驱动也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