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会拖焊的师傅发些操作流程的图片

楼主(2008-03-11):
我不知道是技术没掌握好还是烙铁头的问题,拖焊操作一直不是那么顺利.
请操作熟练的师傅们发点流程图上来学习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没有流程图的,关键是自己的手工和温度的控制。烙铁头也很讲究的,千万不能让它氧化。自己慢慢掌握吧!远程是教不了你的。还有啊!如果是无铅的话更搞到你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流程图的,关键是自己的手工和温度的控制。烙铁头也很讲究的,千万不能让它氧化。自己慢慢掌握吧!远程是教不了你的。还有啊!如果是无铅的话更搞到你哭!

谢谢关注和指教,但我想了解你们所操作的时候,比如说烙铁头在IC脚拖的部位、以及送锡丝的方法、用焊膏还是松香水方便等等这些?

网友:
我想可能要好一点的锡丝,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烙铁头,不然总是粘不上锡。

网友B:
我拖焊的时候,烙铁头粘锡不成问题,问题是:
锡一粘上IC引脚,就把很多引脚都粘连了,是一开始就粘连了,不是最后的那几个引脚,而且怎么拖都拖不掉。
我估计是我的烙铁温度不够,我想知道怎样判断烙铁温度是否够了?

网友:
多给些助焊剂,最好用曲嘴的烙铁,横着轻拖,从根部向外,不要来回拉(这是关键),焊完把助焊剂清理干净,板就光洁如新了。

网友:
要随时注意清洁焊头,另外就是引脚粘连的时候用干净的焊头沾上助焊剂拖一下就好了。
焊接的温度一般350度就可以了,另外个人认为用松香水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拖焊的时候,烙铁头粘锡不成问题,问题是:
锡一粘上IC引脚,就把很多引脚都粘连了,是一开始就粘连了,不是最后的那几个引脚,而且怎么拖都拖不掉。
我估计是我的烙铁温度不够,我想知道怎样判断烙铁温度是 ...

最好用C型烙铁头拖IC,温度在350°-380°把IC的脚上满锡,并来回的拖几下,使锡全部融化,然后将板倾斜45°,从上往下拖,最后的几个脚要慢拖,快了就拖不掉了。很好用,但缺点是浪费锡线。

网友:
用细的焊锡丝,少量的沾到老铁头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08-06-18):
焊锡只要熔点不高,啥牌子都行,主要在助焊剂,不要用松香,要用焊锡膏,不行就多抹点,  处理连脚,也是要抹焊锡膏,用干净的烙铁一挨,焊锡就粘掉了.

网友:
广州这边有很多这样的高手,不过真的是教不了的,靠感觉

网友:
这个要自己多练习的!!!

网友:
其实托焊不在焊锡好不好,主要在于烙铁头是否氧化,温度是否稳定,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好助焊剂,你要用600大洋一瓶的日本白光,新手一样托的干干净净

网友:
拖焊很简单,我们公司的员工焊完清洁后都看不出来是焊过的,少说多练。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吧。这东西要一直练。你也会有你的方法。。。

网友:
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我动手,一定OK

网友:
重要的是焊接手法,都有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