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置一焊台.

楼主(2008-03-11):
本人刚开始学修板,前段时间BUY了个30W的烙铁(还是尖头的....), 找了些废版练手.
搞着搞着, 才明白没有拆焊台是不行的.

本人的焊功那个菜, 不提也罢.
从偷懒的出发点, 又想节约银子, 想BUY个二合一(焊/拆)的高迪952, 大概280元.

但又想单独BUY个好的恒温烙铁(当然要用3C头的), 配一个850的拆焊台(大约160元), 这样似乎便宜些.

我目前失业中, 想开个电脑维护的小店, 不知道上述2种方案是否适合我以后开工.

或者高手有更好的意见,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烙铁只要头好一点的就行,热风台是要配置一个,建议别买便宜的,质量不好要后悔。
建议分开,以后一样坏还有一样,如果2合一的整个坏了你还得两样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只要头好一点的就行,热风台是要配置一个,建议别买便宜的,质量不好要后悔。
建议分开,以后一样坏还有一样,如果2合一的整个坏了你还得两样重买

谢谢了, 这句话对我非常重要哈!!!

网友:
工具一定有买好的,一次性投资就是了,不用后悔的!

网友B:
我最近也为这事郁闷啊,之前一直去了解安泰信的,
什么850啦852啦,936啥的
买个AT852D+AT936差不多需要花四百多左右,我也是新手啊,不知道这样的型号质量如何,
请老手们进来交流一下,让我们这些新手在买之前应该注意哪些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为这事郁闷啊,之前一直去了解安泰信的,
什么850啦852啦,936啥的
买个AT852D+AT936差不多需要花四百多左右,我也是新手啊,不知道这样的型号质量如何,
请老手们进来交流一下,让我们这些新手在买之前应该 ...

我倾向于普通烙铁+ATX852D,如果业务开展顺利了,再置936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