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穿, 断脚後加电烧二极管

楼主(2008-03-11):
小弟在修一片ASUS PTGD1-LA, 发现4PIN 12V 对地短路. 查到CPU 附近有一个MOS (13N03LA) 管短路, 於是把其两脚折断. 再查4PIN 12V 己回复正常.
因未有找到代用管子, 於是先上电看看有什麽变化. 一加电, CPU 座中间的不知名二极管放出炊烟. 请问各位先进为什麽会这样? 加电前有什麽方法可以防止烧东西? 二极管应该用什麽型号代替? 换後还要查找什麽地方?

网友:
好奇心太强了吧
没找到代用管子换上
就直接上电

网友:
12v对地,CPU电压也可能短路了,IC也得注意

网友:
 12V对地了首先就查CPU供电不份!一般是上管烧了 如果换上再烧 就得换电源IC了!

网友:
把管子装齐了再上电,但有一种例外:两个管子并联,拆下一个后阻抗OK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