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板插反了内存后开不了机了,一般是坏什么了啊?

楼主(2008-03-11):
杂牌845板插反了内存后开不了机了,一般是坏什么了啊?

网友:
大多坏的是供电的管子,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  还有看插烧的内存槽里有短路吗

网友:
内存也能插反?插反了插不进去吧?????

网友:
有些人是比较暴力的,插不进去就硬插, 有的还是带电热插拔.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暴力是一回事,但他有脚的,有个凹位的,你就暴力,也进不去吧?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有呀,只是没拆得很死,一般以为插好了(部分插好),就开机,然后就.........出烟了!

网友:
那可能只插进去了一边,还一边,进不去了,内存供电短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经常有呀,只是没拆得很死,一般以为插好了(部分插好),就开机,然后就.........出烟了!

然也,就是这样的,  其实只插进去一部分..........  CPU都有暴力插的, 也有带电插的.  真佩服这些人的胆量...........
维修做多了你会遇到各种暴力的搞笑事件........... 比如: 软盘往光驱里塞(暴力的, 还把光驱托盘硬按回去了)...............

网友:
高人,利害,竟然可以插反.看看清了才插嘛.

网友:
插反的太多了,,我真的服了那些人,,更有胜者,第一哈插反烧了过后,刚修好,回去加一根条子,又插反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烧内存金手指和主板内存供电管的
好家伙```

网友:
哈哈!。。。。。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过敢于动手还是不错的!

那些高手就有很多曾这样插内存的!

网友:
内存槽  和内存  还有 供电管!那人真的NB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供电有了到时钟了啊 一般是由北桥提供的 但有些有专用的时钟IC!慢慢查 要有细心!

网友:
换那供电管子,估计槽子也要一起更换,很强很暴力!

网友:
大多坏的是供电的管子,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槽里右边有短路了,式主板内存供电管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的供电的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