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5.0不定时自动重启(已修好)

楼主(2008-03-11):
华擎p4i45gv5.0主板,cpu是cd310(2.13G,533),故障现象开机后出现不定时的无故自动重启,有时是进xp读进度条时候,有时是刚进系统一会,更奇怪的是有时满负荷跑测试软件跑半天都没事,不过歇一阵子还是逃不过自动重启的命运。。。
系统重新装过n次,电源,内存也换过都没有用,观察主板元件务烧焦痕迹,电容也没有爆和鼓包的,mos管也没有发热异常的,电压监控cpu核心电压有点波动(1.39-1.48v)
现在把cpu降频到400外频(原533)居然就正常了。。。(但是这个cpu换到其他主板又可以正常使用)
实在不明白了,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第一次先换下了cpu旁边4个3300,6.3v和场管旁边的4个1500,6.3v的KGZ电容,全部用3300,6.3v的TEAPO电容代换,结果拷机还是会偶尔自动重启,考虑到故障时候降FSB能正常使用,怀疑对象最终确定到北桥供电,于是将北桥的3300电容也换下,到现在已经反复拷机近8小时,基本确定修好,呵呵)

网友:
我想可能与CPU供电管理芯片有关,如果性能不良会引起电压波动。你换个试一下,CPU的供电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板子
上电测测电压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已经换了cpu周围8个电容,现在拷了一会只自动重启了一次,再拷长点时间,不行再把北桥供电的那个3300的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