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楼主(2008-03-11):
我的一个杂牌845GV主板,测得主板的两个时钟,一个为0。28v,一个为0V,

我测得它是通过两个精密电阻得到(两个30欧的电阻),电阻测得正常,

我想问一下,0.28的时钟正常吗,两个不都应该是0.4V吗???

再就是应该怎么修呀???

我一点思路也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说下现在主板是什么问题?光看你这大家说什么啊

网友:
现在主板是上电不开机,测试卡显FF

大家帮帮呀

网友:
大家帮帮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修呀

帮帮呀

网友:
全板的供电,座,桥,BIOS都有可能,看帖子自己多查

网友:
时钟电压正常,0V的那个不正常....

网友:
你是说测那的时钟电压啊  是不是CPU上的啊    478CPU时钟一般在0.4V左右 太低就从那个角找线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