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帮帮我 液晶显示器烧了

楼主(2008-03-11):
客户送来的显示器 是ART 牌子的 13的屏 送来的时候说是没反映 拆开一看 保险坏 我就用万用表短路保险 好象闻到什么焦了    查了一电路 +14V通往3B969119的八脚集成块 (这个块是电源控制吗?) 还有就是AIC 1084-33CM 也是电源管吧 现在应该检查什么啊?? 都不敢加电了 帮帮我

网友:
对不起 版主 发重了  不是故意的

网友:
两者都是用于供电
烧了表示后级严重短路.

网友:
先查下1084中间的那个脚有没对地短路,这个脚上正常的电压一般多为+5V~3.3V,那个8脚的是只单的MOS管,N沟道的,可以随便从什么板子(显卡,旧笔记本板子上有)上拆个单MOS管下来装上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AIC 1084-33CM  是DC-DC转换IC,一般用在5V转3.3V电路上,上面3楼的HardMan
已说了,这个烧了说明3.3V后级有短路了.液晶板3.3V为MCU和图形处理芯片供电.可采用断开法查找短路元件.

8脚场管一般是受制电压输出用,查找它为哪部分供电,肯定也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这种故障最好换板子。

网友:
指示灯也不亮了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按键板上有短路故障,或驱动板上相关电路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有的按键不能用了 加电开机 怎么回事

      排除按键板的问题就是MCU程序丢失了一部分

网友:
哦     顶顶.....
我明天可能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谢谢大家
  请说清楚一点好吗 :)

网友:
修好了 让别人刷的程序 没设备啊    谢谢楼上的大哥大姐

网友:
没检查出来烧焦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就修好了???请说说是什么地方来的味道

网友:
换板好了,换板虽然少挣钱,但是挣钱快算下来钱要挣得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