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83697

楼主(2008-03-11):
各位,请问谁有维修W83697  IO的经验,能否写一个详细的检修流程及关键引脚的功能参数!小弟在此多谢!

网友:
难道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吗?斑竹及管理员都不能帮一下忙吗?

网友:
管脚定义网上找,有的。至于维修经验这个和其他I/O没什么两样

网友:
楼上的纯属是灌水,管脚定义谁都可以找到,可是它代表什么意思那?维修原理一样,谁都知道,不用你提醒,我要的是想W83627一样的检修过程!

网友:
“楼上的纯属是灌水,管脚定义谁都可以找到,可是它代表什么意思那?”

一个脚一个脚的解释,一两百个脚谁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解释
更何况很少有人能把每个引脚的定义,功能搞清楚。能把关键脚弄清楚就够了

你是不是想知道怎么确定83697的好坏?
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

网友:
看清贴子再发表话题,我说的是关键引脚,关键引脚的参数,我的英语要是好的话,我也不必发表此话题了,我自己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LZ都资料下载区去找找吧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如果没有,需要哪位朋友整理一个也是需要时间的.毕竟大家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的

网友:
你想知道那一个引脚的定义和功能,就写上来,至于那些关键,抱歉。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一一总结,总之就是你提出具体的问题点,我来作应答。

下面给出标准的问答格式

请问:W83697 IO第28脚的LRESET#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

回答:LRESET#是南桥通过门电路或ASIC发出给IO的复位信号,用以清除IO内部的寄存器数值,正常应为3.3V的高电平,在点复位排针时,会有一个高-低-高电平的变化

PS:模糊不清、涵盖面太广、GOOGLE一下就能找到的问题,一律不作应答。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太清楚,我想问:
CASEOPEN#、CLRRX、PME#MEMW#/GP52
MEMR#/GP53分别是什么意思?
开机电路需要检测那几个关键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