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810供电方式

楼主(2008-03-11):
一块810板,开机不能触发,测量PWSW为5V,触发仍为5V,经跟线,此电压直接从5VSB而来,触发排针的另一脚没有接地,但经仔细查线,没找到连到什么地方去了,再测量,发现PCI A14无电压,经查找,发现1117各脚电压都低,只有0。3V左右,再跟线,发现1117中间的脚跟南桥相连,右边的脚跟A14相连,当然同时也连到了南桥,但1117中间的脚上没有电压,右边的脚也没有电压,根据电路应该是中间的脚是供电进入,右边的脚是输出,再跟线就再也没找出个所以然来,请高手支个招!

网友:
没接地的话
没有试试供电针直接接地试试吗

网友:
1117中间才是输出脚,(一般为1.2~3.3V)左边是基准电压调整,右边是电源输入(+5V).你要是不明白这IC的脚位关系,当然是追不出来了.按照你说的情况,估计是1117的输入电压丢失了,继续查吧

网友:
问题应该是1117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