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热

楼主(2008-03-11):
北桥发热
一块硕泰克865主板,没有上U,拿表笔测量电压的时候,不小心把CPU供电管上管的D S 极短l路了一下,赶快断电,测量没有短路,在通电,北桥开始发热,请问是不是北桥烧了

网友:
楼主打下北桥到cpu的ad线,到内存显卡接口ad线对地阻值,测下北桥周围电容一端是接地,一端进入北桥给供电打下2极体值看是不是有短路可能在决定北桥是烧了,还是附近元件短路。

网友:
如果是NB发热,那烧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