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AVVA的皇朝主板上不了1。1的CPU

楼主(2008-03-11):
近来,同事的电脑坏了但1。1的CPU是好的, 我帮换到另一台电脑上去,结果点不亮,不知是为什么?这台电脑原来的CPU是733的,外频66,主板是皇朝9AVVA主板,我更改了主板上的J8外频跳线调到了100,但就是点不亮,换原来的又有用,
cpu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原来的板子估计只支持到CY2,到不了CY3,你那1.1G的CPU对于那9AVVA主板来说,版本太高了~

网友:
对的,可能是主板不支持,你可以先升级一下bios

网友:
我是新手,谢谢你的指教,不过我还想知道,什么是CY2和CY3,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升级一下bios可以用是吗,可这样的主板BIOS文件好难找到,我试过

网友:
现在还有这个机子用,N年前都不用了的东东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拿到这个地方来讨论吗?真是闲得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