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装液晶显示器需要什么配件呢

楼主(2008-03-11):
我想自己买二手配件来组装一台不要外壳的液晶显示器

用来挂在墙上

不知道需要那些配件呢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了

如果是拿笔记本的液晶屏来改装又需要什么配件呢

网友:
需要驱动板+屏线+高压板+电源适配器(有12V的外接电源也行,电流需要达到3A以上)+开关按键板

网友:
别外找个带孔的架用来固定一下屏,用来挂

网友:
需要驱动板+屏线+高压板+电源适配器(有12V的外接电源也行,电流需要达到3A以上)+开关按键板
这些都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是不是通用的都可以呢 \
由于我对这些不怎么了解
麻烦你给指点了  谢谢

网友:
首先知道你的屏的型号 在去配板那里 让他们刷上程序 拿回来接上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