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死的IBM T41,没有开启电压居然可以开机

楼主(2008-03-11):
这台T41,无待机电流。查看TB62501 64脚输出电压为0,34脚供电正常。整机无待机电流。Max1632 2脚无3.3V,13脚没有5V,这个应该是28脚没有3V开启电压导致的。但是把max1632取下来,28脚仍然没有3.3V,说明不是max1632的原因。但是怪的是可以用键盘开机,运行一切正常(晕死。感觉像是开机电流激活了机器似的。
电池充电脚无任何电压。但是插上电池后充电脚电压被激活,可以充电。但是如果先用电池不插电源,然后插上电源的话,不充电。
TB62501、PMH4都换了,没用,晕死。我感觉最异常的是max1632第2脚的对地阻止只有20欧左右,正常应该有80欧的。大家看看怎么会事会是。

hyzycczz -1 到网上找一个T41的电路图看看,你就 ...

网友:
aaaa,不懂,真不懂

方维 -5 灌水

网友:
可以的。1632取下来,下面的引脚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可以的。1632取下来,下面的引脚还是有电压的...
赞成

网友:
检测出2个信息:
1.TB62501 63/64脚、max1632第28脚、还有pmh4的输出端,全部拆下后,从主板上其他地方引出的3.3V到max1632第28脚上后,电压还是0V,升不上去。但是如果用键盘开机后,这些电压全部都能出来。。囧。。。。。
2.查不管是待机状态还是开机后,TB62501 26脚电压始终为0.

无语中。感慨一下max1632无3.3v/5V输出电压居然还能开机正常,无语中....

网友:
楼主说的我也晕了  山外有山啊  佩服佩服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看看。

网友:
1632 拿下来 量电压?   不会烧板子么 ?

网友A:
居然减我的经验分?电路图我都能背下来了......晕。减我分的xd,你先说说为啥max1632没有3.3V,能开机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没有见过。按说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2008-05-10):
引用 网友A:
居然减我的经验分?电路图我都能背下来了......晕。减我分的xd,你先说说为啥max1632没有3.3V,能开机吧。

知道为什么扣你他吗,典型的经验主义!

max1632产生的3.3V,不是你认为3M!通过别的电路产生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传给1632,1632产生出3.3V。

网友:
1632拿下来也 干加电~~~~那不是 烧一片一片的~~~

网友:
1632取下来加电,NB不会烧吗?这样可以加电测吗?

网友:
楼主你说的无电压 是不是焊点上有松香呀 然后 你用万用表笔去测 没碰到 实际点 还以为无压, 这个我碰到过,呵呵 把上面的松香刮刮掉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哦

网友:
汗。。。。 把1632取下加电测量?。。。。      估计你的板是没救了。。。。

网友:
不是有些板子开机才有3V或者5V吗?~~

网友:
你这应该:是机器把电源认成了电池所 置吧:这样3V5V1.8就不会出来了你可以看看电池充电:电路等.你也看看你的充电指示灯亮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