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barracuda 7200.8固件问题

楼主(2008-03-11):
st barracuda 7200.8固件问题
st barracuda 7200.8  st3250823a  3.02 通电后提示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S.00  01-25-05 16:19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2  01-25-05 16:21
(P)PATA Reset
Not Interface Age!
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3.02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T>
我的 st barracuda 7200。7里也有很多盘提示的是这样的东西。这时候该怎么处理,
需要些什么固件去操作,请各位大大指导下,谢谢了!!!
非常谢谢!!!!!!!!!!!!!!!1

网友:
显示板盘不匹配,可能是ROM问题,也可能是盘体问题,还是先换匹配的板试一下

网友:
我用的都是原来的板 没换过的,
ST 7200。7显示这个问题时都是做完SF后 10多个盘这样了,我都晕死了,

网友:
有没有清洁板和盘体的触点?.7的盘做了很多,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另外你是用效率源还是pci做的?

网友:
盘板不配,读不出正确的Cert Disk Code,所以,出现INVALID(无效)的提示.出现这种提示往往是AGE=60.可以受动进到F级做F级修复或者是更换电路板。

网友:
我用的是PCI 的,我在F级做SF 做了3个,SF完了,断电后都出这个问题,换板也试了,还是同一个问题,
手动进F级后,在PCI里该怎么操作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之前要是没有换过板,那一定盘体有问题,也许是磁头,也许是固件区有大量坏道。你可以看一下CERT 的LOG。

网友:
Not Interface Age!
现在应该校准没跑完,你可以看看AGE=???
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3.02
这个应该板的ROM版本不对 或者是你CERT固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