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报警

楼主(2008-03-11):
富士康865G报警,和警车的声音是一样的.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也正常.但是CPU不正常.只有0.90V.但是那些管子都没有问题.BIOS刷了.还是不行.我把北桥的散热片拿了.手摸的很热.是不是北桥不行了?测北桥供电正常1.5V.但是用二极管档量对地只有几十欧姆.我觉的是北桥有问题.说说大家的看法吧!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
没有字.不走码.....................

网友:
那是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坏了!

CPU供电端与地短路了!不信,你测一下试试!

网友:
CPU电压只有0.9V不正常,先修它,北桥阻抗是好的。

网友(2009-01-08):
上个大点的CPU试试,我一块845m05和你的故障一样,自动开机,连续长短报警,复位后挺一会有响。换了个C2.66就好了。
有的大南桥主板不支持C1.7这样的小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