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7寸LCD亮绿灯 急急急!!!

楼主(2008-03-11):
我这一台HP17寸LCD开机通电后直亮绿灯
无任何反应
请教高手

网友:
无任何反应?请把话说明白一些,要不很难猜到你的显示器是什么故障?如何去查的?
1、能不能开关机?是一加电指示灯变一直亮绿灯?
2、接入VGA信号指示灯是否变色?或闪烁?
3、有没有图像?有没有背光?无背光时有没有暗像?

网友:
上电时只有绿灯亮
无任何显示
我估计是高压部分的电路出问题
原以为是470uf/25V电容漏电
结果拆一看没有任何坏的现象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此电路板如下
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查

网友:
背光灯能否能亮...MCU是不是能正常工作...要不就是驱动板上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把话说明白一些,是灯管亮美图像还是连灯管都不亮

网友:
真搞不准你们这个所谓的论坛是论什么的,发个帖子提问,也有人告诉要删,是不是你们都是从清朝来的人,搞文字狱!!!!

网友:
居然请教别人态度当然要诚恳 大家都不认识,大家愿意 帮就不错了
只是我的意见

网友:
对着灯光看是否有暗淡的图像,有的话查下高压那几个元件

网友:
晕亮绿灯说明信号已经过来,跟MCU什么关系啊,你好好查查估计就是高压的问题(470uf/25V电容漏电)呵呵别以为就这问题是高压的主要毛病了,还有其他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