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工具方法拆掉370接口的CPU座

楼主(2008-03-11):
本人只有936烙铁和850风枪. :L

网友:
锡炉最轻松

网友:
锡炉要几多钱一个,那里有得卖 :) :)

网友:
不用锡炉.得吗? :)

网友:
不用锡炉就用电炉,用风枪的话先练一个星期,看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如果不要这个座的话,用烙铁一根一根针拔下来也行。
就是用锡炉或电炉你也得练练,也不是一上手就成的,当然不要座子另说。再好的工具生手也用不成。

网友:
用锡炉安全简单,大小都有,几十元起价,就是锡贵了点.

网友:
用锡炉最轻松,用风枪的话一定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用850就可以了你用大头放些松香水上去加热,然后用吸锡器一点点吸走就可以了,我都用850来换条子的插槽呢

网友:
你要想拆座容易,要是拆下来还有别的用处就麻烦,因为风枪拆的技术不好就坏了

网友:
我想买个大点的!(可拆主板上的所有座)不知要多小钱?

网友:
370的还拆干嘛呀~~~~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