掖晶的背光板都通用吗?我的烤坏了

楼主(2008-03-11):
今天修神州的本本 CPU座子接触不好 修好了后 点屏 发现屏不亮 高压板试了试是好的 灯管坏了 就用一个100W的灯泡在后面照着鼓捣了半天 做上系统后就出去了一会 回来发现冒烟了
灯泡靠的太近了 拆开一看 背光板鼓泡了 中间还变形了 我想问一下背光板通用吗 想买个坏的液晶拆背光板用 可以吗??

网友:
我没试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2008-06-02):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通用的很简单的,你如果不会接我可以教你,你把图放上

网友:
不是完全通用,不过只要能装进去就可以用。

网友:
高手啊,真是无奇有,你不知一百W的灯泡很热吗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坏屏 换上吧

网友:
一般来讲,背光板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只是物理形状不同而已,以能装进去为准,最好换同型号的.你的创新很奇特.

网友:
用100w的灯泡照,这招真有新意啊,很受启发

网友:
呵呵 领教了!用节能灯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