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副电源的维修遇到难题

楼主(2008-03-11):
金河田电源蟑螂接地烧坏副电源,烧了2.2欧的电阻,其它元件都没坏,电源不起振。我今天换了个变压器,换到好电源上,结果使反馈二极管短路,怀疑变压器坏,但把好的电源的变压器换到坏电源上,还是一样不起振,开关管我也换了,变压器型号不一样 ,绕组的排列是一样的。再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
是副电源开关管接地的2.2欧烧断了,怀疑C945和副电源开关管T3866坏了,拆下量是好的,但装上还是没起振,又拆下用C945和C2979代换,还是不行,检查了反馈部分的电阻和4148,6.8V的稳压管都是好的,光耦也代换了,还是不起振,检查了变压器后面的电路也没发现问题,后来才怀疑变压器坏了。

网友:
忘记说谢谢你了,我还是先看看你给的链接吧,再学习一下

网友:
今天再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这个电源,保险处串接的灯泡开电亮一下就灭,发现+5VSB只有0.01V,TL494供电只有0.5V,是缓慢上升到0.5V的,C945的B极有0.01V左右的变化电压,T3866用BUT11A替换的,B极有0.4左右的变化电压,有时候可以稳定在0.5V,相关的二极管和光耦、TL431都已经代换,还是不行,怀疑后极电路有短路,将TL494供电断开,故障依旧,实在是没辙了,不修好又不甘心,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相关的电路如下:
图中注明的地方是与实际不一样的地方。另外R513实际电路没有,电容全部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