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印机无电故障

楼主(2008-03-11):
打印机型号是STAR NX350针打,现在开机没有反映(没有电源灯指示也无自检动作),我想请问的是打印机的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也得激发才有输出,如果开机就可以输出电压,测有无是不是直接测输出引脚对地电压就可以?另外电源板如果没问题,有可能是主板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检查电源和供电电路啊。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源板的输出接口,除了地线和电压正极以外,有没有控制信号的线,部分打印机确实需要连接主板才能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路过学习。有机会我也想学学打印机维修。到时在交流。

网友:
如果这机没什么大动作维修过的话,就先检查打印头缆吧,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我是修针式打印机的,有兴趣的互相研究吧。

网友:
把电源部分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有元件烧焦的痕迹,测试坏了一个二极管和一个2.2欧电阻。换了以后有5伏和40伏的输出,(不知电压是否正常?)。接上主控板通电,打印机仍没有反应,下一步该怎么查呀,是不是要查打印机主控板了?电脑主板都还修不好,这玩意儿更不知怎么整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