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IC坏

楼主(2008-03-11):
我一片ASUS板没复位,测AS016的16脚只有80多欧,怀疑它坏,但没这个料。请问可以用哪个型号的代换

网友:
专用IC,不可替代.

网友:
ASUS就是怎么NB 非得用他们的转用芯片换!有时候真的 没法找到只能话银子买

网友:
这玩意找不到代用的。之前有个A7V8X-X的,有两个专用芯片坏了,到现在都没找到合适,在这边给钱都卖不到。一个ATTP3,还有个计不 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