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有一台三星P30的。  问题是CPU供电短路!

楼主(2008-03-11):
我前几天接到一台P30的机器!故障是开不了机!我拆机后发现CPU供电是短路的,其中有个场管脱掉了4个脚。我焊接好后所有的CPU供电都接地,无论我怎么更换芯片还是元器件!短路现象都解决不了!  无赖只好让顾客更换主板或者报废了!!  不知道那位能人可以指点下?

网友:
我这里还有台华硕M2400的机器!打游戏突然掉电。

  我这里还有一台华硕M2400!  故障是一般用用还好的,一旦打打型游戏《比如魔兽》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突然掉电!我怀疑是那里供电出了问题!这机器是板载内存256! 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短路一般是大的有极性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掉电是典型的高负荷掉电,首先要检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些现象都没有的!我已经更换了坏掉的有极电容!散热也没有问题!

就是典型的不加电和短路!我判断是主板中间的供电线路有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Vcore电压短路还是Vcore电路的供电短路啊?如果是Vcore电压短路,量的时候有没有卸掉CPU呢?

网友:
你量出来是多少,很多机器CPU的电容量下来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CPU 拿掉  在测试下 看看  也有可能 是 CPU 短路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要不换个CPU 试试看

网友:
北桥拿下来看看,可能是北桥短路了
CPU供电电路短路和北桥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
我除了没有把北桥下掉外!!其他的都试过了!还是CPU供电元器件+一个北桥有极电容接地!!

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退机.

网友:
不知道LZ退机没?麻烦您帮个忙,帮查下主板上的键盘接口上方Q43和Q44中间那只小芝麻管(有LOB字样)输出电压,因为怀疑该为三端稳压IC,现在有19V输入,无输出.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有那个M2400的.有谁碰到类似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