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 液晶上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3-11):
DELL E151FP 液晶上电指示灯不亮,开关处没有电压,指示灯处也没有电压,其于按钮开关有电压.高压一体的电源板有3.3V,5V电压输出到驱动板上,驱动板上MCU完好.请求各位高手.应如何找其故障点.
注:高压一体电源板是肯定好的(测试过).问题就出在驱动板上.  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上兄弟的兄弟,谢谢你,大至上我知道是驱动板上的故障但就是找不到具体坏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