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我有个这样的液晶屏
具体参数如下

笔记本拆机12.1寸TFT真彩液晶屏

      型号:       CA51001-0160

      接口:       TTL 41针 D型扣

      电压:       3V3
      物理分辨率: 800*600

请问大家  有了这个液晶屏

还需要找哪些具体型号的配件才能组装成为一部可以挂在墙上使用的液晶显示器呢

网友:
机壳,主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上屏线,VGA线,DC头,
你的屏应该是LVD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