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没有12V 5V电压

楼主(2008-03-11):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LG液晶显示器,现像为没有12V 5V 电源模块是DAP8A,测得此芯片8脚接300V,4脚接地 7脚空,其它脚均无电压,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现像啊,还有哪位朋友有此芯片的资料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补充此液晶型号为LG-L1510S,,,哪位朋友修过此问题

网友:
这个资料群里面有,和1200AP40是一样的,可以到资料区下载。

网友:
谢谢各位,此机已修复,就是DAP8A的问题,找了一个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