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08-03-11):
双击盘符图表 就提示未格式化对话框,当你点了格式化却又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名称:          (USB1.1)

逻辑盘符:G:\

VID&PID:Vid_0204&Pid_6025
传输速度:full speed

制造商ID:ChipsBnk
产品ID:Flash Disk
产品版本:2.00

制造商信息:
产品信息:
序列号:

网友:
闪存是否有虚焊。如果U盘内部数据不重要,就用量产工具软件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虚焊,我已经全加锡一次了的,量产工具软件我手上没有,你可以传个来下载?

网友:
量产会有效吗?中毒了吧 :) :)

网友:
 FLASH.问题。容量没有的一般全是LFASH........切记切记

网友:
以下量产工具软件供参考。
   A:适用于CMB1180、1181、1183等主控方案,一般量产不大于1G的闪存FLASH.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U盘,一样的症状,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不能用,头疼啊

网友:
能下载吗? :Q :Q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为什么不让下载啊。。。。。。。。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晕,再回复一次看看行不行。。。。。。。。

孤帆远影 -3 不遵守版规

网友:
6楼的兄弟,我怎么扫描出新变种病毒啊

网友:
可惜M不够啊  不能下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长见识了...... :) :) :)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看来我的U盘不行了   显示设备没有发挥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  终于搞定了  原来不能插在前置插口

网友:
也不能下

是啥东东啊,量产工具吗?我也下不了

网友:
到数码之家去下载,那里有各种芯片的量产工具!

网友:
谢谢提供,下载中,但我是安国6981的,哪位提供一个量产工具!

网友:
好东西啊,我正在打这个程序呢,太感谢了!

网友:
芯片坏了哟                                              还能修好吗

网友:
我的U盘在WINDOW下能找到U盘,但打不开,刷固件时却找不到原固件型号然后死机。我想会不会是虚焊了?我之前也没摔过,只是有一次听完MP3第二天开机就坏了。可能充电,但显示屏显示都变了。

网友:
你把U盘外壳打开看,看U盘是采用的啥子主控,把型号说出来,我才给你发给你,这种现像一般是主控有问题了,中毒概率很小

网友:
要多少M才能下呀?真是太痛苦了!

网友(2008-04-12):
回复 网友B:

那些方案在哪里看,怎么知道适不适合我的U盘呢

网友:
不行啊,下不了啊 :'(

网友:
权限不够权

权限不够权限不够限权限不够权限不够权限不够

网友:
用低格工具试试。不行的话 用量产了。

网友:
USB口供电是否正常?闪存是否有虚焊。如果U盘内部数据不重要,就用量产工具软件试一下

网友:
我的u盘装系统时忘了拔除,造成无法格式化,下载试试能否救活!

网友:
怎么才能去下载啊,版主,一直提示我的经验不足,怎么获得经验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还没有修好过。。

网友:
好东西.顶上!!!.发现U盘有好多种芯片咧。通用吗。

网友:
量产

天空家园去下载,那里有各种芯片的量产工具!

网友:
绿色版本的免安装,保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 不错的工具,我先试用一下。。。。。。。。。。。

网友:
量产工具要针对主控芯片,对不上是不能用的。滑头我原以为U盘不能识别就不会有任何操作,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一个U盘SK6201主控,用UMP工具点了一下,就死翘翘了。至今不知道还是否有救。

网友:
我也来试试
我的是现代的不知什么结果?

网友:
搞什么就是不能下载怎莫回事?

网友:
用量产工具格式化,其实u盘也没什么好修的,一般是 晶振和稳压管坏 ,在不行就换版,便宜,一般10元左右

网友(2008-06-30):
哈!!我的金士顿1G的也是这现象,我用量产工具格了,好用是好用了,就是容量变成512的了 ,

网友:
非常感谢你。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
U盘的必需要用同芯片一样的量产工具,否则你的U 就呜呜了。

网友(2008-07-30):
我看是要回一下才能下了吧,顶一个,是好东东,不过里面怎么还要密码。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
为什么第二个不能下啊??

为什么第二个不能下啊??

网友:
怎么样才能有经验啊??

怎么样才能有经验啊??

网友:
如何看U盘的主控芯片的型号

网友: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不能下载啊。介绍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这个软件我照料很久哦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不能载吗,我真的很学要啊。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啊?

网友:
经验不够是什么意思?我有一个连接点了两次

网友:
我的经验已经4点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