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G775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8-03-11):
明基G755显示器指示灯闪烁,电源正常,二次电源280V请问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怎样检查.本人在此谢过了。急.急.急。。。。。。。。。。

网友:
感觉你这台显示器行电路没有工作吧,二次电源空载,所以电压很高。要注意开机时间不要过长哟,小心把二次电源的开关管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