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了一个多少时自动关机

楼主(2008-03-11):
朋友今天跟我说他的电脑,用了一个多少小时就自动关机,在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器,风扇都不转,要把接线板的电源关掉后在开一次才可以。各位给个检测思路???

他跟我说之前也出现过这类现象,到了电脑城人家给他换了个cpu就好了(200多银子)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还没看他电脑,而且换了两次cpu相隔大概一年吧。让我费解cpu怎会这么容易坏呢 !!!肯定遇到奸商了。这不我想给他检测一下电脑,我是准备换个电源试试。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相似的例子的解决办法,提供一些供参考???

网友:
是一个多小时   字打错了

网友:
我决的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不妨换个电源试下   是不是风扇脏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  CPU风散   主板有电容坏   CPU座子有虚焊  或脏了.......................  把电脑所有的有金手指的都擦下 把插槽也洗下   灰尘都打整下

网友:
好的  谢谢你们的思路    我试试先

网友:
电源  CPU风散   主板有电容坏

网友:
新主板  不是电容坏   换了一块新主板

这类问题比较多  查了下网上没有实际能解决问题的都是猜测。

有没有谁遇到此问题并解决!!!谈谈解决方法?????先谢了

网友:
是CPU有问题吗

今天早上起来就接了一台机(此板为杂牌板),出现了奇怪的故障:开机刚刚要进入桌面的时候,电脑就自动关机了,我想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就换了一个电源一试,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电脑也不自动关了,可显示FF.CPU不工作了,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有的话请教给予回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问题就怪了,先检查一下各配件是否损坏吧。

网友:
CPU温度过高就会引起此问题,检查风扇是否良好,与CPU接触是否紧密?摸一下CPU温度就能知道.

网友:
风扇和电源可能性很大,试试。